[讨论] encouter8.1版本和9.1版本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楼主(2011-08-06):
最近在跑流程,最开始使用的是8.1版本的encounter做PR,虽然我的设计很小,但是在cts阶段始终都有fanout的违背,我设置为我的max fanout为20,但是在cts之后,发现时钟端的fanout始终都是40多和50多。同时使用其自带的rc extract工具进行抽取寄生参数进行sta用于分析,也会出现在输入端口上的hold违背,这个违背还蛮大的,有将近1个ns。
问了周围的其他人,他们建议使用9.1版本的工具来操作,我就尝试了下。结果发现在cts阶段没有出现fanout的违背,并且在抽取spef后。PT的分析也没有出现违背。很奇怪,这个9,1版本的encounter比8.1版本的encounter到底强在什么地方?是它的cts算法有改进?它的抽取工具精度更高?
提出这个问题与大家一起探讨下!

还有一个问题是综合的问题,我发现在综合过程中始终没有综合出多路选择器MUX,而是将用到该器件的地方用与或非门代替了,明明在lib库中有MUX的时序以及功能定义,而且我也没有对该cell进行设置dont_use_cell,这个cell在综合时确没有综合出来。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91确实比81的extraction精确了很多,所以用最新的版本肯定是对的。现在最新的是10.1了,效果会更好!

网友:
没用过9.1的。用的一直是7.1和8.1,不过我觉得你说的那些问题用8.1也是很好解决,你的max_fanout 如果是在clcck文件上设置的话,clK上的max_fanout是不可能没有变化的。再次。sta跑出来的输入端口的hold违例就更好解决了、、

网友:
  不敢苟同. 新版本上市必然有bug. 谁愿意用自己的钱给cadence当小白鼠?最先尝鲜的基本都是有合作关系的大公司. debug的差不多了.

其他人才跟进的.

网友:
不太清楚9.1 比8.1好在哪里,要看看releasenote就知道了

9.1是2010的事情了,已经很稳定了,

新工具肯定是功能,性能比以前好,但也会出新的bug

楼主:
没用过9.1的。用的一直是7.1和8.1,不过我觉得你说的那些问题用8.1也是很好解决,你的max_fanout 如果是在clcck文件上设置的话,clK上的max_fanout是不可能没有变化的。

不太明白这里的“max_fanout是不可能没有变化”的意思,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我知道我的设计中有多少个FF,比如说设计中有225个FF,那么我可以在我的clock spec中将我的max_fanout设置成15,那么cts只需将时钟buf分3级就可以实现,当然如果max_fanout设置成一个更小的值,如10 ,那么就需要4级或者更多级的buf网络,但也不至于出现fanout的违背啊!不知道我的这种理解是不是正确。不知道cts设计时是怎么进行的?

再次。sta跑出来的输入端口的hold违例就更好解决了、、

这里的意思是在data path上插buffer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有10.1
看来我太old了.
我9.1还没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