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pad提供的电流为什么远远小于流过该电源pad的最大允许的电流?

楼主(2011-08-07):
电源pad提供的电流为什么远远小于流过该电源pad的最大允许的电流?

网友:
不用远远小于吧,不超过就行

网友:
这个不清楚, 最大是怎么测试出来的, 主要是EM的根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电源PAD的driven current是2,4,8,12,24mA,而流过它的电流最大可以达到100多mA(不同层略有差别),这两个怎么去理解?

网友:
100mA太大了吧,一般是50~80mA 对于数字power pad,

analog power pad比较厉害,能支持>100mA电流,

网友(2016-03-24):
回复 网友B:

Maximum Allowable Current Of Digital I/O Power/Ground Cells
               PVDD1W PVDD2W PVSS1W PVSS2W PVSS3W
Metal 5 tape-out 195mA 110mA 195mA 292mA 292mA
Metal 6 tape-out 195mA 110mA 195mA 350mA 350mA
Metal 7 tape-out 195mA 110mA 195mA 407mA 407mA
Metal 8 tape-out 195mA 110mA 195mA 465mA 465mA

版主,为什么我看到smic 0.13um IO手册给的最大电流都这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ximum Allowable Current Of Digital I/O Power/Ground Cells
                       PVDD1W PVDD2W PVSS1W PVSS2W PVSS3W
Metal 5 tape-out 195mA 110mA 195mA 292mA 292mA
Metal 6 tape-out 195mA 110mA 195mA 350mA 350mA
Metal 7 tape-out 195mA 110mA 195mA 407mA 407mA
Metal 8 tape-out 195mA 110mA 195mA 465mA 465mA

版主,为什么smic 0.13um IO 手册里面给的最大电流都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