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验证

楼主(2011-08-07):
fpga 验证一般的步骤是什么?需要大量的测试吗?比如一条case跑很多次,时序问题是不是在大量测试时才会发现,我指的是一条case需啊测试比如几千次吗?

网友:
你说的是FPGA板级测试么?在硬件测试环境下测试?

如果是板级测试,一般一个case就测一次,通过了就OK,如果时序有问题,单个用例也会测出来。最后要有拷机测试,让DUT长期运行,拷机会暴露由环境引起的时序问题(温度升高)。

网友:
新人,不懂,踩踩。。

网友:
问题有点儿笼统。FPGA验证类似一个真实的硬件环境,主要是fuction的验证

网友:
FPGA的原型验证属于系统级验证, 在验证时往往是根据模块及系统进行功能划分,每个功能验证的结果的观察,要看验证环境和验证人员的想法了, FPGA验证的调试是个大问题,因为他很难像VCS仿真那样追踪信号,只能通过结果来分析这个大的功能是否正确,如果得到的结果不对,此时就要追踪问题了,导致问题的原因往往就太多了。总的来说FPGA验证速度快,调试难(内部信号可观测性差)。

网友(2012-08-06):
TestCase的个数当然越多越好,非定向激励会探测到你意想不到的激励空间,发现之前从未想到的问题。例如:功能,时序,接口等。

网友:
quartus可以通过signaltap查看波形,如果你想查看一次任务的完整波形的话,可以使程序循环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