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使用

楼主(2011-08-07):
最近在学习cadence,请教各位几个问题
1 cellview中有symbol,hspiced,spectre等区别,我在画电路图的时候,使用哪种较为合适,如果我只是想生成hspice netlist用symbol和hspiced是否等效?

2 各位在仿真的时候是否使用hspice还是就用spectre?如果用hspice,是在ade环境中直接仿真,还是先生成hspice netlist,再手动写sp file ?

3 在cadence绘图中,如何产生下图的等效方式?

网友:
1、hspice或spectre仿真有schematic就行
2、建议用hspice(netlist+sp)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在绘图中,mos的这几种view用起来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在生成hspice netlist时,很多文档说simulator选择hspiceS,不能选择hspiceD吗?不是说hspiceD是比较高级的接口吗?
我用hspiceD生成netlist没有问题,用hspices反而会error 。

楼主:
哪位给讲讲啊

网友:
有spectre为什么还非要用hspice呢?

网友:
不同的view供不同的netlister使用。

楼主:
请问在绘制电路图时,怎样修改默认的wire颜色(不是只修改某一根连线,是全部修改)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有机会加我qq吧 873400296. 我感觉hspiceS要比hspiceD更不智能。

楼主:
hspiced是新的接口,是推荐使用的。楼上对cadence有研究吗

网友(2014-05-14):
不同的SYMBOL可能对应不同的参数,CDF,所以导出网表时不同。

网友(2014-12-04):
hspiceD = hspice direct, 就是用ade 产生hspice格式netlist,然后直接调用hspice进行仿真, 生成兼容的波形格式,可以供cadence 波形工具直接读取。
hspiceS = hspice socket , ade和hspice是通过socket接口(应该类似TCP/IP的socket吧,或者本身就是TCP/IP协议,就不知道了)进行通信和交互, 效率比较低, 现在也没人支持了(一把pdk都支持spectre和hspiceD,不支持hspiceS), 很落后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