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formality black-box help

楼主(2011-08-07):
小弟最近初学formality,虽然能够验证简单的设计,但最user-guide中的black-box很好奇,但是却不理解;现有问题如下:
1.需要定义black-box的是只哪些模块,IP or PAD?
2.如何主动的定义一个module为black-box。定义之后要做哪些其他的申明?
3.我理解的black-box是指设计中的一些module只用检查ref和imp的pins,不检查功能,什么时候需要使用black-box。

网友:
我的感觉是 很多macro, ip , pad,psychial only cell都是BB ,

这个FM 跑下就知道了,  他们从.lib 里面能自动检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也是这样认为。但是我在跑一个带有pad的设计时,读入了两个库,分别是pad和core,那么在fm时,是否将pad生成为black-box?还有,如果一般的IP核,我调用的时候,也加入了他IP的库,那么fm会不会生成black-box?
如果芯片厂提供这样的库,那不是black-box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reference userguide , you will find the solution!

网友:
对 ,看看 user guide
我们的感觉是 读入了 .LIB  ,里面有些这个模块的功能描述

如果PR 前后对模块不变的话,应该是 FM 不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