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关于dc综合时如何加入clock-gate

楼主(2011-08-07):
我在使用dc进行综合,如果想要加入clock_gate以降低功耗,那么要如何加入相关的脚本。目前我只是在设计时使用compile -gate_clock。
我看到一些例子要加入set_clock_gating_style 和insert_clock_gating这两个命令,请教各位高人指点如何使用啊?

网友:
两种做法,一般用#1
1)set_clock_gating_style + compile-ultra -gate_clock
2)set_clock_gating_style + insert_clock_gat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帮助,小弟不胜感激。ps:如果我在使用方法(1)的时候没有set_clock_gating_style 直接compile。那么假如的门控时钟是否就是默认的设置?
还是说因为没有设置过clock-gating_style,则不会综合处门控?

网友(2011-10-04):
Set_clock_gating_style 只是设置一些风格,选项,
不设的话就是用default值

真正插入icg的命令就是insert_clock_gating 或者compile -gate_clock  ,

网友(2017-06-07):
回复 网友B:

    default 值就是ICG吗

网友C(2024-01-16):
请问使用 compile-ultra -gate_clock 这样综合出来的电路就可以进行后端操作了吗,不知道这样的电路相比不加clock gating 的电路是否需要额外的一些检查

网友D(2024-03-20):
引用 网友C:
请问使用 compile-ultra -gate_clock 这样综合出来的电路就可以进行后端操作了吗,不知道这样的电路相比不 ...

我是初学,也是想请问同样的问题,我看到rtl内已经进行了低功耗(rst_n)设置,综合后不加-gate_clock 有些地方仍然有生成 库里带的 gate_clock,但不多。然后执行compile-ultra -gate_clock, 但是据说这样对后面的layout 增加CTS的约束难度,所以这个到底要不要加,依据什么原因来加的?加了以后对后续步骤的clock 有其他什么增加的约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初学,也是想请问同样的问题,我看到rtl内已经进行了低功耗(rst_n)设置,综合后不加-gate_clock 有 ...

感觉不太会这个,我后面用了IP库,就没加clock gating了,没懂的人带感觉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