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DDLL延时锁定多个时钟周期问题

楼主(2011-08-07):
本人正在设计ADDLL。原先设计的是延时电路延时一个周期,输出8个相位的时钟,可是仿真后发现锁定时,延时电路延时了两个周期,要如何解决延时电路延时多个周期问题呢?要怎么样延时电路才能只延时一个周期呢?期待高手们的解答。

楼主:
没人回,自己顶。。。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DLL假锁,你试下两种方案,
1. 加上假锁检测电路。
2. 让DLL从最小延迟开始。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两种都尝试一下

网友(2015-09-16):
回复 楼主:

   我也在做延时电路,只会用反相器链但不准确,DDL该怎么做,你可以教教吗?或给一些学习资料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