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edi导出gds后不能过LVS

楼主(2011-08-08):
各位高人,求指点。
我用encounter导出gds的时候需要对gds文件做drc和lvs。目前drc已经通过,但是lvs检测对io pad和一些电源(如VDDK)显示不能通过,查看lvs.rep的结果告知,io pad或者电源,版图和网表的nets数量不一样,而且可以发现,两者的在数量上仅仅差一个。后来我了解到要用icfb对gds文件打label可以解决电源的问题,但是我打了label后(而且经过指点,电源没有打错位置和层次)还是没法解决电源的错误搞定,io pad错误也无法解决。

我猜测是encounter哪里错了。。。。
不甚感激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
port对应了么,VDD/VSS 应该是global的,

发个lvs.rep 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报告来看,ports没有对应。summary如下: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CORRECT        AN2                           AN2
  CORRECT        AO12                          AO12
  CORRECT        BUF1S                         BUF1S
  CORRECT        DFFRBN                        DFFRBN
  CORRECT        GNDIOD                        GNDIOD
  CORRECT        ND2                           ND2
  CORRECT        NR2                           NR2
  CORRECT        GNDKD                         GNDKD
  CORRECT        VCC3IOD                       VCC3IOD
  INCORRECT      VCCKD                         VCCKD
  INCORRECT      XMD                           XMD
  INCORRECT      YA2GSD                        YA2GSD
  INCORRECT      pad_test                      pad_test

//pad XMD
LAYOUT CELL NAME:         XMD
SOURCE CELL NAME:         XMD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2        11    *

Nets:              34        33    *

Instances:         40        40         MN (4 pins)
                    41        41         MP (4 pins)
                     1         1         R (2 pins)
                ------    ------
Total Inst:        82        82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0         7    *

Nets:              30        27    *

Instances:         13        13         MN (4 pins)
                    13        13         MP (4 pins)
                     1         1         R (2 pins)
                     3         3         _invb (6 pins)
                     5         5         _invv (4 pins)
                     1         1         _smn2v (4 pins)
                     1         1         _smp2v (4 pins)
                ------    ------
Total Inst:        37        37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GNDK                                                  GNDK
           15
       --------------------------                                --------------------------

           --- Devices on layout net 15 ---

网友:
VCCKD , XMD , YA2GSD 是IO pad吧,
从report看,

GNDK 和15 貌似开路了, 看看lvs.rep.ext extraction有没有 soft connect或者其他问题,

或者单独对VCCKD, XMD , YA2GDS 做下,改下primary cell,
实在不行,先box , 看看top level 有啥问题,

网友:
GNDK 设了global么,

如果cut 断了,又想打同一个text ,要VIRTUAL CONNECT 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都设置了global,设计中的电源是core power和io pad power,这些都设计了global。而且,奇怪的是,我师兄自己做一遍就没有那两个io pad错误,唯一的错误可以用icfb打label来解决,所以我才感到可能是我edi哪里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VCCKD是core的电源,core的接地是gndkd。vcciod和gndiod是给pad的供电电源。
如果我设计的时候不带pad,那么可以直接过lvs。

修改primary cell是什么意思?以及如果将设计设成box,这和formality的black-box是否是同样意思?
ps:非常感谢你的帮助,你比那些只会“学习了”,“顶”的人靠谱多了,呵呵

网友:
一般io pad p/g , core p/g 即使多打text, 只要global VDD VSS VDDIO VSSIO
都可以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连在一起的,如果出现断开,
就会像你report那样

primary cell就是 runset header哪个 SOURCE PRIMARY XXX
Layout primary  xxx 啊

LVS BOX 是把某个单元当做黑盒子,只检查外面连线关系,
比如LVS BOX XMD ,
和fm的box根本没啥关系

做box 是为了检查顶层 和 模块本身连线关系是lvs debug的一个方法
最后还是要去掉box的,

有时候IP merge等,只能一开始先box,因为没有cdl,gds

楼主:
解决这个问题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问题原因是在导入io corner的时候corner的位置没有旋转正确,从而导致电源没有连接起来。
icfb打label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将io pad的label打在靠近里面的地方,以免识别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