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lvaco怎么可以取出potential数据,多谢多谢。

楼主(2011-08-08):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的是2007 c语言版的,.str文件里面好多数据,请问怎么可以提取出或者看得出是potential分布的有关数据呢,多谢多谢。

网友(2014-04-14):
保存log文件,然后另存csv表格,用excel就能打开看了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