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5nm漏电

楼主(2011-08-08):
听说65nm工艺的MOS漏电很严重?

请问这是何故?

要如何改善?

网友:
主要是MOS管的阈值电压低了吧。。。

网友:
不是主要原因,45nm就不怎么漏电

网友:
是不是漏电是由于随着工艺下降,栅下面的二氧化硅介质越来越薄的缘故?
不知楼上的依据是什么?是不是用了高K介质,漏电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