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数字前端设计的软件~

楼主(2011-08-08):
大家好,最近在学习数字前端设计,一直在用verilog写代码。
现在有几个方面想学习下,但是不知道用什么软件。

1,比如我代码写好之后,我想看它实际工作的延迟之类的可以用什么软件~
2,有什么软件可以把我的代码综合成实际电路(是指门级电路)。
3,最后还有个问题就是debussy和Quartus II综合是一样的吗?
     如果在debussy下可以看到block就是可综合吗?

先感谢各位,麻烦大家帮忙回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
1  你代码只有综合后才有延迟信息,可以用综合后的网表做门级仿真来看;
2  FPGA综合的话可以用synplify 也可以用quartus(Altera)或ISE(Xilinx),ASIC用DC
3  debussy和Quartus II综合不一样,debussy下可以看到的block不一定是可综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啊!
那我是不是用Quartus II综合之后就有网表了?
我如果想用网表仿真的话需要用什么软件呢?
是用modelsim就可以还是需要用quartus?

网友:
debussy没有综合功能,只能把file以图形界面显示出来,Quartus II是带有综合功能的工具。。还有,一般的延时信息工艺库里面会有门级的延时信息,一般的连线延时,要到后端完成布局布线之后提出来的延时信息,然后凡标注到门级网表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delsim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了,太感谢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感谢了,受教了~

网友:
建议楼主去参考一下FPGA或者数字IC设计流程,毕竟做前端设计用到的EDA软件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