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中的电阻

楼主(2011-08-08):
请问各位作带隙的时候,所用的电阻一定要成比值关系吗?好像带隙的精度严重依赖于所用的电阻.

网友:
带隙中电阻基本上都是由输出电压对温度的偏导公式决定的。而且其精度与温度参数(特别是在需要高阶补偿中)直接影响到带隙的温度系数。
学习中。。。

楼主:
回复 2# 计算出来的电阻比值一般都不是整数,但是电阻要精确成比值关系,最后取得的整数比值对TC的影响好像很大 .

网友:
当然要成比例了!

网友:
公式里面有个R1/R2的比例数,如果两者用不同性质的电阻的话温度系数的比值就不是常数了,用相同的电阻为了匹配都会做出整数比来。
如果做的正确的话,带隙精度对电阻的依赖是很小的。

网友:
npsC4.pdf (186.79 KB , 下载次数: 101 ) 是呀,只有成比值关系后,工艺的偏差才能忽略不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

网友(2014-04-02):
电阻的绝对大小精度偏差比较大,但是同种类型的电阻的比值精度还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