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MIxmode仿真求助

楼主(2011-08-08):
仿真所用的电路图

仿真所用的电路图
用SILVACO TCAD仿真这么一个电路,怎么写代码,因为我对Mixmode仿真器不熟悉,所系请指导,谢谢

网友(2012-01-25):
A similar example
go atlas
.begin
v1 1 0  15.0 PULSE 15.0 0.0 5ns 100ns 100ns 1 2
r1 1 2 5
r2 4 5 30
l1  3 4   100e-6
d1  3 4 dmodel1 area=1
v2 5 0 50.
aigbt 2=gate 3=drain 0=source width=10 infile=igbt.str

.nodeset v(1)=0.0 v(2)=0.0 v(3)=0.0 v(4)=0.0 v(5)=0.0
.model dmodel1 D BV=100 EG=1.17 XTI=3 TT=1e-9
.options fulln print
.log outfile=$"Logfname"

.dc v1 0 $"Vgth" 0.2
.dc v1 15  15  1

.tran 0.05ns 1us
.save outfile=$"Logfname".str
.end

contact device=aigbt name=gate n.poly
interface device=aigbt qf=8e10
material device=aigbt taup0=15-6 taun0=1e-7
models device=aigbt conmob srh auger bgn temp=298
method newton carriers=2
go atlas

网友(2013-03-10):
回复 网友A:
亲, 请问你的code里面的.dc v1 0 $"Vgth" 0.2
.dc v1 15  15  1
这两行能稍微帮我解释下么?还有这个 $"Vgth" 是什么咧?

网友:
这里使用的是与SPICE相似的命令,总共做3个分析,2个dc,1个transient 瞬态。
$"Vgth" 是先前用  set Vgth=5 设的一个变数,就是方便改参数的方法。
所以,先将接在gate的v1从0v升到15v(分2次),
再来transient分析时,会用这个V1源的脉冲波来驱动gate.
v1 1 0  15.0 PULSE 15.0 0.0 5ns 100ns 100ns 1 2

网友(2014-10-12):
看来我得好好学习,只会单管仿真

网友:
学习一下,只会单管仿真

网友(2020-08-26):
你好 我想问我的Linux里面没法使用MIXMOD 应该怎么办

网友B(2021-07-07):
学到了  多谢

网友(2024-12-16):
引用 网友B:
学到了  多谢

你好,请问有mixmode的用户指导手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