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讨论一下Primetime STA Signoff 的标准是什么

楼主(2011-08-08):
netlist + spef 阶段
通常大家会报告哪一些参数来signoff啊
或者说signoff的标准是什么?
我看了
analyze coverage
setup  hold
除了做到这些report报出来的东西合理或者no violation之外
还需要通过哪些命令检查什么东西啊?

网友:
setup和hold吧,我看我们好像是这样。同求

网友:
skew  关键时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校友啊,麻烦请引申一下,为什么需要看main clock skew, 它反应了什么呢 CTS的质量?还是有什么design rule的风险?
请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2011-11-22):
1. setup time
2.hold time
3. clock gating check
4. max transition/max_fanout/max_capacitance
5. SI metrics : noise ,si-delay ,  double switching ,

timing signoff criteria可以看tsmc的reference flow,很清楚,
主要是推荐一些ocv值 和margin, 规定哪些corner signoff

网友:
回复 网友B:

        double switching ,

指的是啥,请阐述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设计中有多个power domain的话,分析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double switching 是PT-SI的一个概念,也是SI计算值的一部分,

具体和波形和transition,slack 有关,  具体不记得了, 看pt-si的manual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真不清楚 多power domain的STA,估计和当时的operating condition有关,

也就是用的.lib  ,

网友(2012-11-14):
学习中,求大神答

网友(2015-02-25):
回复 网友B:

   版主是否有你说的这个TSMC的材料,急需。。。

多谢!

网友(2015-09-04):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现在弄到tsmc的reference flow 了吗?或者tsmc sign off guideline?

网友(2017-03-27):
非常感谢你

网友(2017-06-19):
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