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环路的仿真

楼主(2011-08-08):
最近在做A/D电路中的带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全差分运放,时钟20M,关于环路的稳定性的仿真,有点疑惑希望牛人能指导一下。

我用两种方法去测试环路的增益和带宽:
1.  去掉了sc-cmfb电路,用10G电阻采样输出共模点,用VCVS反馈回去。这个是比较传统的测试方法,差分增益约110dB。这个值跟用list文件中的参数手算出来的值很接近。

2. 直接用pss+pstb去测试环路的稳定性。结果就差了一大节,增益只有60dB左右。我的netlist是这样写的:
Vtest (N001 N002) vsource dc=0 type=dc
pss pss fund=20M tstab=2u errpreset=morderate
pstb pstb start=1 stop=1G dec=1000 probe=Vtest errpreset=morderate

我觉得方法2的结果肯定是不可信的。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大牛们不吝赐教啊!

网友:
你的vtest加在哪里了?给的网表看不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方法1的电路怎么连的,能简单画出来吗?
   方法2也是,能否画出电路连接关系。

网友:
2us的时候,你的共模输出稳定了么?

如果sc-cmfb中的电容很大,pss+pstb仿真时,也会影响增益

网友:
两种方法都详细解释一下,也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也可以放到环路里看是否满足系统要求吧,还是要看闭环。

网友(2016-04-30):
总结全差分环路稳定性的方法:1、传统的VCVS和VDC;2、balun元件仿真;3、PSS+PSTB;4、用cmdmprobe进行STB仿真。

网友(2017-04-25):
回复 网友A:

   方法3和4有教程么?谢谢!

网友(2019-02-14):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些仿真验证方法的具体电路怎么搭建呀?能否分享点文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