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ROM的code怎么生成呢?

楼主(2011-08-08):
听说ROM这种需要有专门的代码实现顶层金属布线,相关资料一直没有找到,有没有哪位大侠不吝指教下啊?多谢多谢!

网友:
ROM 由rom compiler产生,没有code的时候缺省是全0或1 ,

由前段设计人员提供rom code,对应于不同的gds,cdl,
即有的地方是0,有的地方是1 ,

这样就实现了不同的rom code在物理上的实现啊,

网友:
我在一些反向工具上接触到过,其他应该也有吧。你可以留意下北京芯愿景还是芯景愿的软件,绝对有这个东西

网友:
上面说的是反向啊,

网友:
可以自己用skill或者tcl写一些程序来生成的~~
我记得laker的tcl学习的lab里面就有一个是长rom code的

网友:
可以用C程序写ROM code.

网友(2011-09-19):
好多年就探讨这个问题了,可惜我们公司的大虾一直不教,不过貌似现在不用这么麻烦了吧

网友:
这是数字版图里面的吗?

网友:
有些 rom是一般 logic ..

但 size 小的 不是 flat cell rom 嗎 ?

rom compiler design
GOOGLE => etd-0407109-183708-566-001.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UPLOAD 一個資料 cell ROM 設計.pdf (152.74 KB , 下载次数: 310 )

网友B:
Usually we used the skill (icfb) to generate the ROM pattern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在求助这个问题。

网友(2011-10-21):
这个我碰见过,但是我也不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共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是在讨论如何自动根据代码生成rom的问题,你这个根本不沾边啊!有专门的工具可以生成,也可以在现有的版图工具基础之上通过编写skill或者tcl之类的自动完成,但是没有人介绍过;
还有就是用C语言自己编写一个小程序来完成自动生成版图的工作,也很容易编的,对于懂编程的人这简直不是个事!
可是我都不没有做过,请做过的给以个范例出来!

网友:
.以前朋友做 rom 是手工 刻的 ..就是 自己填 ..
或是寫 RTL code 把 circuit synthesis 去做 ,

你們說得用 skill 或 tcl 那是現在 .   sorry 不熟

以前 layout 都要自己畫當年還沒有 pdk 這東西 ,
  現在都用 pdk ..

网友(2015-01-08):
回复 楼主:

写一个c程序,根据romcode文件(一大串0,1)生成.v,.cdl,.il文件,然后再icfb中load这个.il文件,就实现在版图上的0(断),1(通),这个.il文件其实就是描述VIA坐标的文件

网友(2018-03-16):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

网友(2021-12-28):
正需要,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只能自己写代码啦

网友(2022-06-13):
引用 网友B:
Usually we used the skill (icfb) to generate the ROM pattern

right ans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