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6141 怎樣安裝?

楼主(2011-08-09):
我的是 一個ISO,找不到TAR 文件.
PLEASE HELP

网友:
I think, nobody help

网友(2011-10-18):
可以通过windows的虚拟光驱把里面内容取出来,或者直接刻录成光盘
另外,在linux下可以通过mount 命令把iso文件挂到一指定目录,这样就得到里面内容了。

网友(2011-12-12):
是不是6系列的最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