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已解决]formality比对内容

楼主(2011-08-09):
请问各位高人,formality比较的是网表和rtl中的什么?是比较pins的数量和方向?还是哟很多比较的内容?

网友:
包括port, gate, net ,connection ,都比较啊
从外到里面,

网友A:
大大们,为啥reference 和implementl两者调换下位置,一个就是Verification FAILED
另外一个就是Verification SUCCEEDED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解释下 什么是逻辑一致性?和逻辑锥?

网友:
原理大概是这样的
首先formality提取比较节点,包括以下几类:
Primary outputs
Sequential elements
Black box input pins
Nets driven by multiple drivers, where at least one driver is a port or black
box
可以想象,这些节点由其它节点或者input port控制。这些多输入单输出的单元构成一个logic cone,然后比较每一个logic cone。

使用formality时需要的设置不是很多。找一个参考script,把文件和库修改一下后,就可以试着运行了。一般说来,工具能准确地找到compare point,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在script中手工指定。跟RTL比较时,还要屏蔽门级设计的scan test部分。

网友:
REF和IMP 调换 还有比较结果不一样的, 没见过这事情

网友:
我就遇到过两次哈!如果IMP的逻辑功能和REF相同,但是IMP比REF多几个PORT,Verification SUCCEEDED。而IMP和REF逻辑一致,而REF比IMP多端口,则Verification FAILED。我验证的模块就是多了一个端口,但是两者逻辑关系是等价的。两者调换下位置,就不同的结果。

网友:
呵呵,对

FM 经常出错的, 要具体看下结果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这样FM就不权威了.
它不出错,不代表没错,
它有错,不代表一定有错,
是这样吗?

网友(2021-11-03):
引用 网友A:
大大们,为啥reference 和implementl两者调换下位置,一个就是Verification FAILED
另外一个就是Verificat ...

reference 如果较小,implement较大(例如多定义了一些wire),那按照较小的为标准进行比对,大的包含小的,比对成功
如果互换,按照大的为标准,而小的里没有,就比对不过
以上纯属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