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驱动蜂鸣片的电路

楼主(2011-08-09):
如图,接到单片机两个引脚,并且接了两个0.3u左右的电容。请问如何实现驱动的呢,

就输出一定频率的方波能驱动吗,或者两个脚交替反向驱动?  谢谢

网友:
需要个三极管吧

网友:
可以的,但是不知道接个电容是做什么作用的

网友:
BUZ1BUZ2两端口均接单片机的I/O口或单片机的蜂鸣器驱动口。
BUZ1端口为高频口(相对BUZ2而言),其脉冲电压频率一般为几KHz,具体频率依蜂鸣器需发出的音乐声来调整;
BUZ2端口为低频口,其电压周期相对较长一些,一般为数十ms至数百ms。工作时,两端口输出电压脉冲驱动三极管Q2Q3,当BUZ2端口出现高电平时,三极管Q3导通, +12V电压经Q4三极管给蜂鸣器提供工作电压,同时为电容E7充电; BUZ2端口电平变低时,Q3Q4三极管均截止,+12V电压被隔离,此时已充满电的电容E7放电,为蜂鸣器工作提供能量。蜂鸣器的工作状态直接由三极管Q2决定,当BUZ1端口出现高电平时,三极管Q2导通,蜂鸣器工作,BUZ1端口电平变低时,Q2三极管截止,蜂鸣器停止工作。蜂鸣器的通电频率与内部的谐振频率(固定)相互作用就产生我们所需的音乐声。

网友:
楼上的兄弟,楼主说的是蜂鸣片也,不是蜂鸣器。。。。
楼主的驱动电路还是有点儿问题,想问问你用的单片机是什么?
51还是Avr?如果是AVR直接接到IO口就OK了,如果是51最好还是用个三极管驱动一下

网友:
可以直接驱动,但声音要小一些,如要声音大一点,需要高压和电感及三极管驱动

网友:
四楼分析的好

网友:
还是没有解决吗?楼主

网友(2014-07-21):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1. Q2上面的100欧电阻是怎么算出来的?不要100欧电阻,Q2和蜂鸣器会烧坏吗?
   2.写程序时候,除了蜂鸣器的频率和Q2的PWM信号频率要考虑,还要考虑什么参数呢(例如E7的充放电时间?端口buzzer2的信号周期?)?

网友:
感謝您的發文

對我非常實用

网友(2014-10-24):
找参考电路来看阿

网友(2014-12-04):
驱动蜂鸣片的电路
on-off each s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