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6.5b与synplify 201003的问题讨论

楼主(2011-08-09):
我安装synplify 201003这个软件。正常好用,但后来按了MODELSIM6。5。结果,synplify 明显KEY不好用了。请大家注家。如果有遇到相似问题,或找到解决办法的,请提示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
我用2010.09的时候没问题。。换到2011.03的时候就发现起modelsim有时很慢。。
Design Entry CIS也直接不认lic啦

网友:
原因是两家公司的licence冲突,估计是竞争导致的吧,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2018-03-20):
谢谢寻寻寻寻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