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电路仿真问题

楼主(2011-08-09):
一个反相器的仿真,库文件分别选择“180nm BSIM3 model card for bulk CMOS”、“65nm BSIM4 model card for bulk CMOS”、“32nm BSIM4 model card for bulk CMOS”等。如何确定这些工艺参数下“1”的电压是多少?或者说高电平电压是多少?
库文件来源 http://ptm.asu.edu/

网友:
180nm,vdd1.8V
65nm    vdd 1.1v
32nm vdd 0.9v

楼主:
有什么文章之类的也行

网友(2012-03-03):
做一下直流扫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