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5.8G VCO

楼主(2011-08-09):
我设计了一个5.8GHz的VCO,前后仿比较,信号幅度降了一半,然后频率掉了有500兆,导师说不行,有牛人觉得怎么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听导师的没错

网友:
你前仿加的电容之类的经验值偏离实际结果了,layout后pex rc参数然后修正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
Layout 有严重问题,修改之,Tank串联电阻很大,导致Q很低,幅度降太多了 <10%可接受;
设计时要考虑layout寄生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amplitude and frequency of oscillator are key design specification, therefore, if the post-sim results does not meet your design target, you have to re-design. not only layout, but you circuits parameters.

    typically, there could be huge difference bewteen the pre-sim results and post-sim results, especilly for high frequency applications. for a feasible design with a minimum design iteration, you'd better consider the parasitic at the beginning of your desig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相噪并没有降,我用的是open drain,那个输出是缓冲之后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说频率应该降多少,才是合理的,考虑寄生的。

网友:
怎么无视我的。你前仿的时候就把寄生电容加到各个节点上不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懂你的做法 前仿加寄生电容 要加多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你layout PEX参数提取得到的寄生电容,于是做了一次后仿提取之后你就有经验前仿大概该加多少寄生电容。如果你用的cadence参数提取的话在 .pex.report里面可以看到各个节点寄生电容参数,其他软件我就不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就是做后仿吗 那个寄生的参数是版图提取出来的 你再加到原理图上仿  有那必要吗 可能方法问题吧

网友:
作用就是不会让你前仿和后仿出现很大差距以至于需要改动电路啊!作用就是老师就不会再说你的电路有问题了啊。你提取一次之后,把它变成经验,以后不用提取也可以知道大概加多少电容了,换个pll你可以加相同大小的电容,然后后仿的时候频率差距就不会很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后仿不对 当然要改前仿的参数 你没懂我意思

网友:
你设计的时候没考虑寄生,是你设计问题,设计之初
就要将这个寄生考虑进去。理想的设计前仿的寄生电容刚好匹配你提取的,layout和Schematic基本不改。
高频信号设计,所有信号通路节点都要把寄生考虑进去,添加一些cap当作寄生,这样仿真才真实,这样
你的信号通路损耗才小,否则你后仿发现增益下降,再返回去改原理图参数,增加电流来驱动寄生。

在这里,很多人多有多年的工程经验,要虚心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计方法有很多种,关键是流片成功就行,你的方法就像脱裤子放屁一样。。。个人觉得

网友:
确实要不得,post-simulaiton 掉50meg 应该可以接受,需要修改layout

楼主:
回复 网友D:

    知道什么是射频吗?

网友:
洗耳恭听,请楼主给大家普及下什么是射频?

回复  empmit

    知道什么是射频吗?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www.baidu .com 关键字:射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期待楼主给大家普及一下吧。

网友(2012-07-03):
没见过楼主这么2的,大家好心帮你,却在这反过来骂人,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