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DS2009 DesignKit安装问题

楼主(2011-08-09):
我的操作系统是win7 32位,在安装freescale的DesignKit  RF_POWER_ADS2011_DK 时,在List ADS DesigneKit中显示正常,见截图。但是在原理图中的元件库中没有新安装的元件,反复试了很多次,都没有。不知道原因何在,请大大们指点。

网友:
感觉ADS的PDK和作业系统的版本关系不大,和ADS自身的版本关系到是很大。你要搞清楚你下载的pdk的版本是不是支援你现在用的ADS版本

网友:
需要设置成USR LEVEL

网友(2011-09-13):
哎 这个问题啊 曾经也困扰我

网友:
应该是ADS2009不支持FSK2011库。

网友(2011-11-06):
更新修补程序351.515

网友(2012-03-23):
2011pdk架构与2009是不一样的,但pdk供应商一般是由2009用pdk升级上去的,ADS2011中有升级pdk的方法,但这需要原生可编辑ael文件,这类pdK仍可用于2009版ADS。至于楼主的pdk是否啥样不清楚,建议楼主安装2009u1版试试。

网友(2014-02-25):
It's no problem at all. Try again

网友(2015-04-29):
WIN7  64位 ADS2009 在进行PA时不能安装RF_POWER_2009U1_DK,楼楼问题解决了木有~

网友:
I think it should be PDK Issue

网友(2015-08-04):
2011pdk architecture and 2009 are not the same, but pdk supplier is generally made up of 2009 with the pdk upgrade, ADS2011 in pdk upgrade method, but this requires native file editable ael, such pdK still available for version 2009 ADS. As the landlord pdk sawed unclear whether the proposed landlord to install version 2009u1 try.

网友:
sjare [f so i can dwnloas that pkd

网友(2016-01-25):
回复 网友A:

try again还是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