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unc的clock和scan的clock可以是同一个时钟么?

楼主(2011-08-09):
只是在sdc中约束其周期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陈老大的回复,可是我的MMMC情况下,做CTS,一个buf也没加

用min_max只是单纯的实验,是可以生成CT的,不知道为什么MMMC的时候就不能产生呢,数据也查过了,各项设置都没问题呀,

网友:
这个主要以func clock tree为主吧,MCMM 如果搞不清的话

用写一个单独的scenario, set_cts_scenario  即可,

dft测试的方案是另外一回事,也要修下timing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不可以理解为,只要用test的sdc过一遍timing优化就可以了?

听说还要涉及到调整时钟的skew,这怎么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