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压器件的poly问题

楼主(2011-08-09):
小弟想问一下
在BCD中,像NJFET  高压LPNP之类的器件都会有一层poly
不知道这层Poly有什么作用
还望指点迷津

网友:
提高耐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网友:
确定这个poly不是给BCD里的mos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和普通的mos一样,poly的类型是相同的

网友:
这层poly可以改版横向电场的分布,类似场板的作用,可以提高器件耐压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再详细问一下啊
   是不是提高G D间的电压?加大G下面的耗尽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