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CIE_DMA的问题

楼主(2011-08-09):
     MPC8377通过PCIE连接一个FPGA,不使用PCIE_DMA方式进行数据读写(即单个数据操作)时,数据正确;如果使用PCIE_DMA方式进行数据读写时,写入正常,读取不正常。    使用PCIE_DMA方式读取数据过程为:MPC8377向FPGA发送读数据请求事务包(比如请求数据长度16),FPGA向MPC8377返回带有16个数据的完成包。
    过程结束后,MPC8377相关寄存器如下:

PEX_RDMA_STAT = 0x02,

DMA Descriptor.PEX error = 0,

DMA Descriptor.Bridge error = 0,

DMA Descriptor.CSB error = 0,

DMA Descriptor.Descriptor error = 0,

DMA Descriptor.Done = 1,
    说明MPC8377完成了DMA的传输,但是在DMA Descriptor指定的目的地址内,并没有FPGA返回的数据。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数据到哪里去了?

    另外:如果希望使用FPGA主动发送数据,即FPGA发起PCIE的数据写事务包,那么FPGA事务包中的地址如何确定?
    1.通过读取MPC8377的PCI配置空间的基地址寄存器;
    2.由MPC8377写到FPGA内部的一个专用寄存器;
    例如MPC8377的DDR2地址空间为0x0~0x1fffffff、PCI配置空间中的基地址寄存器为0x40000000,MPC8377希望FPGA将数据直接写入到0x03000000中,FPGA的PCIE写事务包中的地址应该填入什么:0x03000000还是0x43000000。还是需要另外配置地址空间?

 谢谢!

网友:
FPGA应该已将16个数据发过去了,但DMA是如何处理接收来的数据的?处理1个数据或16个数据有何不同?你怎么查看读回来的数据?(DMA向FPGA发送的DW中的地址只是向FPGA读数或写数的地址,与DMA这边无关),

0x43000000
基地址加偏移地址,
但CPU+FPGA模式,常见的仍是CPU作为MA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