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一般设置drive为0,可是外面接了pad,drive就不是0了呀,怎么理解呢?

楼主(2011-08-09):
驱动clock和reset的pad是不是比较特殊?还是和其他的I/Opad一样呢?
另外,power pad需要接几个呢?怎么看它需要驱动多大的负载?

网友:
除非是高速clock,否则IO PAD没什么特殊的
综合时:drive=0是为clock port用的,如果接了PAD,就要用ideal net
后端PR时,要build tree

网友:
rst pad 没有特殊性
CLOCK PAD最好是schimtt触发输入,可以消毛刺,

一般由pad直接输入clock不太稳定,  一般由OSC晶振pad 接慢时钟
输入进来, 有的有PLL来倍频, PLL输出时钟给内部core用,
晶振pad是为了RC振荡电路设计的, pad lib都有的,

power pad分为 I/O power和 core power
I/O power考虑SSO , I/O 负载,翻转频率,
core power是芯片总的功耗,估计值加一些余量,

网友:
顶一个  不解

网友:
计算core功耗  通过估算你用的各种cell的数量 到lib里查功耗多少  得到估算功耗以后  加一定10%到20%余量  除以每个IO可以供电的上限  就是你需要的IO数量  IO放置要均匀 当然要是core limit 电源地IO越多越好  可以加强供电和esd

网友:
关注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