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仿电感品质因子时怎么写公式?

楼主(2011-08-09):
用cadence仿电感的品质因子,作过SP仿真后,在caculator中,公式该写什么呢?  请教各位了!

网友(2012-08-28):
直接用Z11的虚部除以实部 就能得到Q

网友:
sp仿真输出结果第二项,会告诉你虚步和实部,就是一比就行了。
一个周期内Q=平局储存能量/平局损耗能量 电抗是算储能的部分,寄生电阻算是消耗能量的部分。

网友(2016-05-12):
我觉着是这样:在进行完SP仿真之后,画出Y11的曲线,然后选中Y11曲线,分别进行实部和虚部的画线。之后用calculator分别确定虚部和实部曲线的标码,然后在calculator中输入虚部和实部分别对应的标码,应该是虚部除以实部,然后再画图就可以出现Q值得曲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