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OCC和OCV分别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1-08-09):
请教高手:OCC和OCV分别指的是什么?
全称是什么?跟crpr是什么关系

网友:
OCC 是 on-chip clocking, 是dft的一种方式吧,一种test clock方案,

OCV 是on-chip variation,是指芯片内部由于工艺偏差等造成各种不均衡性,
要用一定的余量来描述,就是变的更加悲观些,
是后端在90nm下必须考虑的,体现在脚本里面就是set_timing_derate ,
CRPR是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removal , 是指可以去除clock common path上的
冗余余量,可以使得结果变得乐观些,一般都采用,和OCV 配合使用,

OCC和OCV根本是2码事情,没啥关系

网友:
严重表扬icfbicfb对论坛的巨大贡献!

网友:
谢谢斑竹啊,多了500分,哈哈, 以后多多灌水,

楼主:
多谢楼上大佬解读啊!

网友:
OCV factor一般foudary会在sign-off guideline中给出来,但没说加在clock上还是data上,如何确定是加在clock上还是data上?

网友(2011-12-20):
很有价值的讨论,收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data 和clock上都要考虑,目的就是让约束更紧,更悲观

网友(2012-02-16):
130um的也需要考虑吗?

网友:
错了。是130nm

网友(2012-05-22):
谢谢各位大神的解释

网友(2012-07-09):
看来icfbicfb兄是高人啊。 请问个OCC的问题。 DC生成OCC clock control之后, 要生成at speed test
pattern. 请问在TMAX有什么特别的设置吗? 我已经折腾了两个星期了。 一无所获。 望高人指点啊?

网友(2012-09-04):
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啊,我还是太年轻,版主威武

网友:
学习了!
请问在0.13um 的工艺中 OCV是必须的吗?
是PT check 还是在pr tool中check?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算setup加在data path上,hold加在clock path上

网友(2012-12-06):
回复 网友B:

    同问

网友(2013-01-31):
    对于ocv来说,其实都是加在clock path上,setup时,-n%,hold时,+n%,相对来说就是计算setup时延长data path,计算hold时延长clock path。

网友:
回复 网友A:

OCV是加在Clock path上,setup, -n%, hold, +n%。

网友:
OCV对应的办法就是
setTimingDerate -max -early 0.8 -late 1.0
setTimingDerate -min  -early 1.0 -late 1.2
所有数字均为参考值....

网友:
很棒的分享資訊, 感謝!

网友(2014-06-23):
那请问在place_opt阶段,加的OCV有没有加在clock path上?因为clock是ideal_mode

网友(2015-09-04):
回复 网友C:

   不管是卡data path还是clock path,目的都是为多抓点余量来搞定OCV效应。而这个余量也可以用uncertainty来协助,但是会有区别:uncertainty和derate是由区别的,特别是不同长短的path,一个是百分比,一个是固定值,所以对于OCV derate是最符合的。另外不同公司sign off标准不同,这个是根据合作的FAB和process决定,所以,uncertainty和derate各有目的。在CTS前针对OCV,derate 卡在data path。在CTS后,reset derate,然后在set clock derate 。65nm及以下,一般卡5%~7%。注意derate和uncertainty完全是两回目的。另外,encounter在set derate的时候需要指定 delay corner。

网友:
学习了,谢各位大牛

网友(2016-03-22):
回复 网友D:

   解释的很清楚,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对OCV的解释。我现在有个疑问,就是OCV与SI的关系怎么样?二者应该是独立的吧!   能否帮忙解释下SI对TIMING的影响,谢谢!!!

网友(2017-03-09):
大神们讲解的很好,谢谢

网友:
他俩没啥关系吧,长得像而已。。

网友(2017-08-26):
有大佬解读就是给力啊

网友(2020-05-14):
多谢大佬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