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的差分接口能直接输出吗?

楼主(2011-08-09):
例如输入的LVDS信号,直接使用assign out = in; 语句,将输入的LVDS信号连接到输出的LVDS信号线上。这样可不可实现?

网友:
信号虽然出去了,但在FPGA内部已经先转换成了数字信号。

网友:
不可以,LVDS必须解串后才能被FPGA内部逻辑所接受.
信号直穿FPGA芯片,同样会经过LUT,只是LUT的逻辑就是OUT=IN而矣

楼主:
是不是FPGA内部的逻辑电平不支持啊?

网友:
在fpga内部都是相同的逻辑电平,即内核逻辑电平,lvds的电平转化是在io处做的,调用原语IBUFDS,OBUFDS,IOBUFDS实现内容电平与lvds的转化吧。。。。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ls好专业,赞一个

网友:
把输入直接连到输出没问题的。

网友:
同5楼,xilinx的fpga要用原语写接口,直接assign的话貌似会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