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SW 层次可视问题

楼主(2011-08-09):
怎么能够将版图中某一层不可视?  求解

网友:
把那一层点掉呀。。。。。。

楼主:
谢谢,,方法:用鼠标的中间键点击那一层,,那一层必须不是当前编辑层,然后 redraw,那一层在版图上就不再显示,呵呵,刚刚瞎琢磨出来,,

网友:
对, 中键来关闭 visible,
左键来重新开启,

网友:
记住要关闭大写灯才行。

网友:
关闭大小写,直接中键不就行喽

网友:
中键单击目标层次即可,当然之前不要选中该层次。
其实cadence软件安装后都有用户手册的,耐心看看不难的

网友(2011-12-07):
NV中点击某一层,然后在版图上点击F

网友:
怪不得有时候不好使,原来是大写的关系~学习了!

网友:
我以前也不知道是大写键的问题,后来知道了,纠结了好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