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dcdc能从3v升压到15v吗?

楼主(2011-08-10):
用的一个555做的开关控制端(就是一个多偕振荡器),电路的功能要求是从3v输入——15v输出,输出电流保持在100mA。用multisim仿真过了的,电压大概是在15.7v 电流大概在105mA

不敢确定,请各路大神 帮忙指正一下 $B`@LXLA`3H@ERGWZNQ(MW9.jpg

楼主:
我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为何要用555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楼主看一下关于Boost 升压电路的基础知识,555电路是产生一个方波,控制MOSFET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是的啊 我就是用的555还控制的一个bjt的开关,从而确定占空比。。。。。。。 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助啊 ,我就是有点搞不清 到底能不能实现 bjt的 导通 关断状态切换啊

网友(2012-07-26):
可以,只要555提供出來的脈波duty cycle有辦法到80%以上就可以

网友:
只是3v固定输入是可以的,硬调是可以调出来的,但当输入电压变化时不能自动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2012-09-26):
好像没有反馈回路.这样的话楼主如何保证输出电压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