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T report

楼主(2011-08-10):
在PT的report里
POINT     INCR    PATH
           0.10&    1.83f
INCR和PATH指的是什么啊?
&和f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
INCR应该是某个CELL的延迟,而PATH是总个路径的延迟。INCR每个都不同,而PATH是不断增加。应该是的吧

网友:
INCR 是指stage delay,比如net 到net delay或者cell delay,
就是每个阶段的delay值,

PATH 是总的delay, PATH delay是所有 INCR加起来的值,可以看出来的,

r/f 只边沿,是rise还是fall edge
& ,* ,h 指反标方法,比如SDF , SPEF , back-annotation

网友:
icfbicfb高手哇

楼主:
icfbicfb我要拜你为师,师父你就收下我吧

网友:
怎么收啊,有问题就问吧,

版上的高手很多的,慢慢学吧

网友:
INCR全称 increment,增量的意思,指的是每一个net或cell的延时大小,
PATH就是从startpoint开始,到当前cell的总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