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11-08-10):
請問諸位前輩
    在tf檔中...P&R route中....
    有關於metal 的pitch是如何運算的....弄不太清楚...
    雖然知道是metal 與metal彼此中間點的距離....不過好像不太是這樣...

网友:
台湾,香港?

PR里面的metal pitch就是min spacing的 2个metal的中心与中心之间的距离,一般和一个metal min spacing一样大,比如 m1 min spacing是 0.1 , 2个m1 的pitch 是 0.1 + 0.1/2 * 2  = 0.2

看tsmc 65 的tf :
Layer           "M6" {
                layerNumber                     = 36
                maskName                        = "metal6"
                isDefaultLayer                  = 1
                visible                         = 1
                selectable                      = 1
                blink                           = 0
                color                           = "orange"
                lineStyle                       = "dot"
                pattern                         = "backSlash"
                pitch                           = 0.2
                defaultWidth                    = 0.1
                minWidth                        = 0.1
                minSpacing                      = 0.1

网友:
错了, 和 2个 min spacing一样大,

和2 个min width 一样大,

楼主:
感覺好像是這樣沒錯.....但一般來說會不會再把pitch value加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top metal,pitch就会大呗

网友:
我觉得pitch大于等于minwidth+minspacing就可以了

楼主:
這樣有加上via或cont
這時metal 的space 不就有問題了????

网友:
回8楼,我认为不会的,一般PR时候的routing pitch都会把2X(half min spacing+half min width)再加大一些,保证加入via的时候不会出现drc vio。至少我这边的数据都是这样。

楼主:
理論上是沒錯....不過還是會遇到metal 之間的space不足....那如何處理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