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装的modelsim10.0,不能同时打开两个啊,

楼主(2011-08-10):
打开一个没有问题,当再打开一个时就弹出license的问题,modelsim10.0不能打开两个么,还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可以的,用float licen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能详细说下不

网友:
you dont have a valid license to i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license应该可以吧,我说我的能打开一个,当在打开一个modelsim时就弹出这个license的窗口,你看它下边说 is already running with a nodelocked license

网友:
我的可以打开啊,我打开了3个,如图

网友:
我的也只能开一个,楼上能不能说下怎么做可以开多个?

网友:
很简单,有多少个license就可以打开多少个,从理论上讲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版主,能讲一下方法吗

网友:
可以问问mentor的FAE,你们买了几个license

网友:
版主一语惊醒梦中人,我去问一下

网友:
一个license只能打开一个

网友(2012-04-04):
参考这个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3128/archives/2010/73447.html
原文:
单台电脑上启动多个Modelsim图形环境窗口的简单办法(windows)

Modelsim由于License限制,一般一个PC机只能启动一个窗口程序,打开第二个时候就会出错退出,很不方便调试使用。后来发现,结合一个叫zDesk的软件使用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软件有点像linux下的多窗口,切换到第二个窗口下,就可以打开一个新的Modelsim图形环境。软件可以启动很多个窗口,切换一键完成。绿色小巧,推荐给大家。UploadFiles/2010-9/301723693079.rar

软件:

网友(2015-07-09):
还可以这样哦。。打开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