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sition 和 capacitance violation 在哪个阶段fix最有效?

楼主(2011-08-10):
阶段 一,  placement 之后

阶段 二,  CTS 之后

阶段 三,  final routing 之后

网友:
在placement中间就要开始考虑

楼主:
感谢陈老前辈指点。

嗯, 在placement之后发现有cap的违反了, 但是我发现大多在clk pin上的。 我随后做了一个实验, CTS后这些有 cap 违反的clk pin都被自动fix了。 当然, 有新的 cap 违反出来。 倘若在placement修这些cap的话,估计会有很多buf/inv 无端增加了delay, 您说呢?

网友:
place的时候就要考虑了,往往加点约束,
比如
set_max_transition 0.3 [current_design]
set_max_capaitance 0.3 [current_design]
set_max_fanout 30 [current_design]

place的时候加些余量没什么不好, 除非插入太多的buffer, 影响利用率,

随着后面步骤的进行,反复是肯定的,最后修完就好了
工具肯定不能干净的,要最后自己eco insertbuffer、size cell来修的,

网友:
主要是place的时候 尤其在65nm以后  buffer额外加入的延时一般都小于buffer改善的延时 所以还是很划算的  否则 pt里有的修了  而且65nm以后在pr工具中的设置要比实际库中的小一些才好

网友(2013-12-28):
回复 网友A:

    就算去优化,place时候也应该不会去动你clock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