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13工艺中3.3V的管子跟0.35工艺中的管子区别都有哪些?

楼主(2011-08-10):
如题

网友:
感觉区别大了,各种参数都不一样,也就是这个电压一样而已;
13下面的3.3V管子,栅氧比1.2V的厚耐压高吧。

网友:
区别在匹配,噪声
驱动能力一样的,迁移率也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点么?谢谢

网友:
我觉得具体的区别还是得去看工艺库里的器件参数吧。Smic的.13工艺的N33,P33是厚栅管,比起该工艺下的N12,P12肯定是有区别了。N33与P33和.35的再相比,只有看了器件.lib文件才知道具体有什么差别了。

网友:
从物理机构上看,栅氧厚度差不多,但沟道的掺杂浓度有区别。
源漏的结深,LDD区域也有差别。
具体就表现为Vt , 噪声啊什么的不一样了。

网友:
具体要看Hspice model

网友:
回复 楼主:

栅氧厚度应该差不多。
  区别的话,最直接的,L是不一样,相同的W/L下的Cgs 等电容是不同的,进而影响fT,还有Fmin吧。

网友(2012-05-11):
恩,感谢楼主啊!学习了好多!

网友:
区别的话,最直接的,L是不一样,相同的W/L下的Cgs 等电容是不同的

网友(2015-01-19):
   又见大神~
  我在model 的lib文件里没有看到关于管子最高耐压的说明诶。。
  请问下,如果把N12的管子接到了3.3V的电压下。那是不是管子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N12的器件 只能在1.2V下工作,1.5V都危险。
3V以上肯定不行!

网友:
不是一代11

网友:
区别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