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和封装

楼主(2011-08-10):
求助大神:我一个版图有34个引脚,请问封装是根据你的管脚数随意定制的吗?还是只有一些规格的  入门级问题 比较肤浅 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封装由系统级的人来定的,就是做pcb版的,用这些芯片的人来定的,

然后才是你做IC , 一般封装引脚有signal pin, power pin ,
你加了power pad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加了power pad了,就是说只要他们想要做的话,34管脚的封装也是没问题  是吧?那么那些pad的power和gnd该连到哪呢?他们和core内的power和gnd应该是不一样得吧

网友:
PAD是可以自己定义多少,不过封装是有一定规格的。如果你要随意做PAD,那你得自己要求封装的给你定做封装脚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说具体的可以和封装厂联系,他们是可以做的  是吧  咱们不用考虑他们封装的规格咯?谢谢  呵呵

网友:
一般的封装不是有什么24脚。46脚。36脚这些么?一般设计都会设计来满足这些pad的要求。多余的接地等处理,你也可以定制特制的引脚封装。只要你舍得花钱。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说我要查一些封装规格  按一般的做  是吧  不慎感激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多谢

网友(2015-07-27):
可参考PCB原理图库平台的库资源。

---------------------------------------------------------------------------------------------------------
       派尔library设计平台【ic-lib.com】
    拥有众多行业IPC标准化、正确性100%的PCB原理图元件库、封装库。

    提供任何器件的建库服务,提高工程师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