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晕!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走线成这样子?

楼主(2011-08-10):
各位大大, 下面三张图是final routing后的, 多出现在 IP 的 Pin 上

第一张图,  pin上的这几段segment同是metal1, tool 为何不能规则成一条呢? 为何是几个小段叠起来, 还有floating的, 不解!

第二张图,  pin上也出现类似问题, 特别左边的纵向metal4,还出了一个岔,不解!

第三张图,  这张就更扯了, 图中横向的两个segment都是metal 5, 属同一个net, 上面的正常连接, 下面的已经是floating了,为何tool不删掉?

网友:
这个是talus吧, mamga routing 本来就比较差,

可能需要另外的设置, 是啥版本的,

不过detail route很难看的有很多, 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线,不看也罢,

网友:
Encounter 也不一定,看对那家工厂的工艺。
我见过Route出来是一坨屎的Routing,不过工艺是TSMC 28的,

楼主:
问题是design rule都是一样的, 声明在LEF里面, 没有分别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工具是人做的,不是说工厂把Rule定义成啥样子,工具就一定把东西做成啥样子。

楼主:
回复  chris_li
工具是人做的,不是说工厂把Rule定义成啥样子,工具就一定把东西做成啥样子。
引用 网友B:

但Tool吃进的design rule可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
格点没问题吧

楼主:
格点没问题吧
引用 网友C:

Manufacturing Grid是默认的0.001u, routing grid 也都查过了。

网友:
以前Astro ,icc 的routing也没法看的,难看的要死

最近的Zroute可能还可以了,

你这种问题直接问magma AE ,这个是工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有时候会有的 如果不是很多的话自己调整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