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timing loop指的是什么,怎么处理啊?

楼主(2011-08-10):
大侠们,请问这个timing loop具体指的是什么啊?primetime里面报timing loop是什么意思啊?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就是startpoint和endpoint是一个cell,比如一个触发器,从CK出发一堆逻辑,最后回到自己的D,

有时候是real path ,不是false path,  报只是警告你,你自己要去看是不是real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