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题目

楼主(2011-08-10):
看笔试题时有一道需要求助各位大侠一下

温度上升or下降时性能下降,问降低Vdd和降低频率去改良首选那种?why

网友:
按理来说, 温度下降 是有利于性能提高的,
温度上升导致性能下降,

vdd降低是绝对会降低性能的,

还是降低频率吧, 这个比较实际,

网友:
这里说的性能是什么性能呢  降低VDD除了能节省功耗还能改良啥性能呢 莫非是良率不好? 一般来说降低频率更保险了

网友:
cell的delay取决于电子迁移率,而迁移率一般取决于平均自由程序,平均自由程一般取决于散射几率,散射概率越大,平均自由程就越小,则电子迁移率也就越小.且,对于掺杂的硅半导体,主要有声学波散射和电离杂质散射,在掺杂浓度不高的情况下,电离散射可以忽略,则声学波散射为主体,而声学波散射几率随温度升高而快速升高,则散射几率大,则电子迁移率变小,则delay变大.则为setup方面出现问题,则需要降频率.
而温度下降的时候,性能下降的话,一般是hold出问题了,则需要降低VDD去改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12-09-03):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为什么温度下降的话HOLD会出问题呢?并且为什么降低VDD会改善HOLD?

网友:
回复 网友B:

    4#的意思是hold出问题的话可通过降低vdd改善,降低vdd的延迟变大,hold会得到改善

网友(2014-09-29):
回复 网友A:

   降低VDD   所有的hold 都能满足?最终只会导致setup 不满足,再降频即可?

网友:
低温 芯片跑得快啊, 不过65nm以下低温反型效应,也未必, 主要电压不能跟着下降,

网友:
如果是由于低温产生Hold问题,应该不是简单的性能问题,而是功能正确性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