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对mixer进行 NF仿真时输入匹配的影响

楼主(2011-08-10):
对mixer进行噪声系数的仿真。一般情况下都在输入port上并联一个50 ohm的电阻以达到输入匹配,这和实际的测试环境也是相符合的。那么这个并接的50 ohm 电阻会使得mixer的噪声系数比其实际值大多少呢?也就是说要在仿真出来的NF 数值上减去多少才是mixer真正的NF?

楼主:
顶一个,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做过mixer的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
可以画一个block,假定这个block的输入阻抗为3k欧姆,输出阻抗为50欧姆,你在这个block两端加入50欧姆port,看一下他的power gain and noise figure,再在输入端接50欧姆电阻,重新仿真下power gain and noise figure,就知道了嘛,不过这些都可以用射频书上的计算公式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