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delsim仿真时出现了一个莫名的错误

楼主(2011-08-10):
modelsim is exiting with code 9
check the transcript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fatal error.
请问这作何解释,我是自动弹出仿真的时候出来了这样一个错误,之后modelsim就自动关闭了

网友:
你脚本有错误

楼主:
哦,那该如何设置啊,出了错误之后我就没在仿真那个代码,还以为是软件的问题,试了一下其他代码倒是挺正常的,请问你说的什么脚本啊

网友:
看一下transcript 文件里面记录的内容。

网友(2011-10-19):
我也出现的这个错误,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本来是好好的,只是改了一个Nand Flash的仿真内核,可能改的不对,导致这样的错误发生的。不知道楼主是怎样发生的?

网友:
在敲 vsim 命令的时候多加一个参数: -l log.txt,把transcript的信息log下来。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错。

Modelsim向来如此刚烈,楼主要Hold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当时好像是用了一个divider,modelsim仿真不了,后来用的其他的算法完成的代码编写,我也看了transcript文件,但是没看出来什么东西,或许你的也是这样的原因吧

网友(2012-08-29):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关于挂flash模型后modelsim就自动关闭的问题,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多半就是软件安装问题

网友:
如果是正版的话可以问问mentor的人

网友(2020-11-26):
引用 楼主:
哦,那该如何设置啊,出了错误之后我就没在仿真那个代码,还以为是软件的问题,试了一下其他代码倒是挺正常 ...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重装了好多次还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