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在Astro里用gds导入,声明了power和ground可是preroute的时候没有连上电源

楼主(2011-08-10):
SRAM在Astro里用gds导入,用dbSetCellPortTypes声明了power和ground以及pin的方向,make macro后FRAM view里没有箭头……preroute的时候也没有连上电源和地……是不是要在顶层网表中实例化的时候写上VDD和VSS作为端口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个吧……

网友:
full gds 进Astro ,然后build fram view 有点困难, 一般都是用lef 到 fram view ,

看看 milkyway user guide ,

正确步骤好像是:
1. auStreamIn
2. cmSmash ,
3. write port clf ,  dbSetCellPortTypes XXX ,  for all pins ,
cmLoadCLF ,
4. cmMarkCellType
5.  auExtractBlockagePinVias
把text lable layer写上,比如m1txt , m2txt , m3txt 等
如果没有ERROR ,一般会出箭头的

但是有时候会生成太多箭头, 比如对所有vdd/vss pin ,
内容太多,在 BPV 的时候要控制些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有好多vdd和vss的箭头,然后preroute macro的时候,macro的电源连不上。另外,load clf的时候会报:必须是非负、浮点数的错。

网友:
实在不行,拉custom wire吧, 自行打via,

preroute macro有时候没用的,

网友(2011-10-01):
同样有这方面的困惑 !

网友:
用lef做吧, Read_lef  , sram一般都有lef fil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