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pad和数字pad之间怎么连接的?

楼主(2011-08-10):
模拟pad和数字pad的电压不一样,他们之间应该不会加filler吧……

网友:
不是, adapter是 standard io和specialty IO之间的,  比如normal IO和DDR IO ,因为2边io高度不一样
要一个bridge cell,也就是adapter cell
adapter cell是能连接很几乎所有线的, 断的很少,
比如TSMC的PRADAPT ,

cut cell是analog/digital 之间隔断的cell,主要是隔断各个电压,但是保护ESD 性能,
比如TSMC的 PRCUT , PRCUTA ,等,

网友:
陈大说的对!
模拟和数字PAD电压不同,绝对不能直接加IO filler。
power cut也分单向 双向 级数也有区别,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