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ke macro时dump all pin发现端口都是cpin,为什么不是pin呢……

楼主(2011-08-10):
make macro时dump all pin发现端口都是cpin,为什么不是pin呢……
cpin是什么类型的pin啊

网友:
你这个是 Astro还是encounter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Astro的

网友:
你是哪个命令dump io pin tdf
应该用
ioDumpIOLocation

这个就对了

网友:
你的io pin是不是都没有落在boundary,CPIN==center pin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那make macro时boundry layer是选tf里定义的sram层还是打label的metal层啊
用gds导的sram,然后make macro生成FRAM view,需要自己定义cell的boundry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dump all pins,并且VDD和VSS也是c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