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 输出到 50欧姆的负载

楼主(2011-08-10):
请教各位
我有个TTL输出的电路, 如果用探针输出到1M内阻的示波器上可以看到清晰的输出信号。
但是我现在必须使用BNC的连接线到一个内阻为50欧姆的 接收器上?

请问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应该加个有大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的单位增益缓冲放大器吗?还有买一些现成的芯片?
还请大家帮忙,先行谢过。

网友(2011-10-28):
电路设计的时候就需要考虑阻抗匹配了

网友(2012-08-03):
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
xie xie xie xie 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