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拉扎维计算环路增益的一题。

楼主(2011-08-11):
下图是拉扎维课本习题8.16第二问计算环路增益的答案,从图中可以看出将RF 和RD断开,然后在RF端输入一个测试电压VT,但环路输出端的电压却选择在RF与RS之间,与我算的正好相差RS/(RF+RS)这么一个比值,我认为输出点应该是在图中用红字标注的端口。之后有几个题目答案也是这样求解所以不敢断定答案是否有错,请教各位怎么看。

8.16b

8.16b

网友:
答案是正确的。信号在环路上走了一圈以后 的却是应该落在图示VF的位置。
其实反馈环路在何处断开 非常有学问。因为断开环路有时候涉及各级负载的断开,断开这个操作会改变各级的负载阻抗,从而影响增益的计算。理论上无论在任何位置断开,其实都会影响前级的负载阻抗,但是一般选高阻节点断开比较合适(譬如mos管的栅极),这个图如果从M3的栅极断开得到的环路增益和从RD与RF断开看到的肯定不一样。因为,从RF与RD断开以后,M1的源极看到的阻抗实际上变了(RD看不到了),那么计算M1的Gm时肯定有所变化。

楼主,你的问题其实很容易了解,理解了为什么在断开环路的图中存在两个RF和RS就可以了。
断开环路的图左边的RF和RS为M1的source degenerate 电阻,右边一块的RF和RS为M3的负载电阻。
既然VE是从RF端灌入,那么也应该是从RF端得到,而得到转了一圈的信号的位置应该是作为M3负载的电阻分压器中间位置
从反馈方式来看,这个反馈为serise-serise反馈.

网友:
貌似RAZAVI在他的书中讲过,他是考虑了反馈负载对电路影响来计算的,楼主貌似是不考虑反馈负载影响计算的。

楼主:
zhongbo1127,你好,可能我没有说清楚,其实我是考虑了反馈网络的负载效应的,我明白为什么两边都有RF RS1,断开环路后在M3的漏极负载应该是RD2//(RF+RS1),这样的话我在RF与RD2断开处往RF加入VT信号,那么经过环路只能之后的信号应该从M3的漏极(RD2与RF连接处)也就是红色的VF端口引出。依然不太明白为什么从RF与RS1的电阻分压器中引出。 另外,这应该是一个shunt-series反馈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It is a series-shunt feedback(voltage-voltage). The "loop gain" equals to A*beta, beta is the feedback factor. If you calculate the output "VF(you marked with red)", you actually get the "open loop gain" A. Since beta is Rs/(RF+Rs), you must see the output from the VF(black one), to get loop gain A*beta.

    Hope it helps.

网友:
楼上解释的好,有点感觉了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楼主把你的计算过程贴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loopgain 应该是会出现Rs/(RF+Rs)的。

楼主:
以下是答案的16 17题的计算过程。

16

16

17

17

两个都有同样的问题,那就是环路增益β*A最终结果多乘了一个分压因子 RS1/(RF+RS1),应该是搞错了吧。
两个题目都已经清楚的计算出开环增益Avopen,要计算环路增益只要再乘以RS1/(RF+RS1)就可以了。

网友:
看起来是有问题,拉扎维后来出了个关于答案的勘误表,楼主可以查查看。

网友(2012-03-27):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是答案多乘了个RS1/(RF+RS1)么????

网友:
恩,是搞错了我觉得。。

网友(2013-02-26):
拉扎维关于环路增益(loop gain)的计算都是错误的,都多乘了一个feedback factor f。拉扎维给出了正确的a0(open loop gain with loading)。但在接下来的答案中,却采用了vt,vf这种奇怪的方法。正确答案就是a0*f即可。

网友(2014-03-01):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为什么楼主的那点算出来的开环增益?开环增益不应该是从输入端加测试电压后到输出端的增益吗?为什么从断点加测试电压到输出端的增益是开环增益?

网友(2015-05-27):
1.拉扎维习题答案不是他本人写的,起码不是他一个人写的(前后书写习惯差异很大),所以习题答案与正文有矛盾很正常
2.楼主是对的,考虑负载之后,断开环路(从反馈网路处),显然在环路的输入和输出部分,即反馈网路的输出和输入部分,各有一个beta,因此,答案中采用Vt和Vf的“表示方法”没有错误,但是写答案的人出了错,多算了一个反馈因子。3.不同意版主的看法,VF和VT的表示方法,个人认为才是最本质的方法,只不过在一些电路中难以找到合适的断开点,所以没有Ao*beta适用,但后者明显没有考虑反向增益的问题。

网友(2016-02-18):
计算loop Gain 在拉扎维书上说了是有两种方法来解决
1.断环加测试点
2.是用open loop with all load的方法
在习题中,计算环路增益的时候他把两个方法放一起算了,所以答案是有重复计算的。

网友(2023-04-19):
最近也遇到了这个疑惑,看了这个帖子,顿时明白了许多,感觉采用VF/VT的会跟断环有关系,采用a*f比较合理,而且感觉gray在反馈章节写的比razavi的更系统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