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电流镜负载放大器仿真出了问题

楼主(2011-08-11):
我在仿真的时候,M5始终不能进入到饱和区,是怎么回事呀,该怎么调整啊

网友:
减小Vb,同时增大M5宽长比

网友:
还要检查你静态工作点是否正确

网友:
Vin1与Vin2的直流偏置电压没有设置好。
适当的提高,应该就可以了。这是在电源电压有一定的余度前提下才能这么做。
如果电源电压余度不够,则必须将m1-m4的宽长比都增加,再提高Vin1与Vin2。
以上是我个人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这里的尾电流我是采用镜像电流源实现的,那该怎么减小Vb呢

网友:
1. VDD太低了
2. Vin1/Vin2的直流偏执太低。
使得VP电压太低。
重新设置VIN1/VIN2直流偏执电压,或者增大M1~M4的宽长比,以减小M1~M4的过驱动电压,或者增大VDD撒,使VP电压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