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模拟版图中画数字单元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1-08-11):
各位大虾们,晒晒自己在画模拟版图中数字单元时的心得和经验嘛,让新人学习学习。

另外,我想问一下,画数字单元时,为了连线方便,金属1随便从管子上穿过,这样好吗?多晶从电源或地线下走过,好不好呢?

网友:
没关系的, std cell layout里面很多m1从poly上穿过的,

网友:
1.通常金屬線不會讓他從Poly穿過,因為那會對Poly有些影響,

   但如果金屬層次比較高的話影響就比較小,就可以接受穿過Poly,

2.你說Poly從電源線繞過,通常不會把Poly當作導線在連接,因為Poly電阻值很高

   根金屬比起來高很多,所以會影響電路的速度,通常都是做金屬連接。

网友:
如果是单层金属工艺的话, 就不得不用poly作连线了

网友:
從POLY上走過是會對實際的波形產生影響是沒錯的,
不過這個在只看 high/low 的 digital電路上是常見且可被允許的,

在類比電路上可就不能這樣做了。

网友:
数字版图上面怎么走都可以理解!当然不是很需要节省面积的话就另当别论。

网友(2011-09-19):
数字要求没那么高,面积没要求 尽量别夸POLY

网友(2011-11-07):
数字的连线可以随便一点,但是要注意高频信号线、数字模块与敏感模块的距离,隔离,以及与大噪声模块的隔离。

网友(2011-12-13):
似懂非懂呢,是不是电路基础不够?

网友:
数字版图设计时,最好每个cell高度对齐。
这样易于摆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看看版图方面的书,寄生的东东影响还是很大的

网友:
数字单元面积最重要,电压电流比较下不敏感,如果走线少可以简单考虑下敏感信号线的串扰问题
数字单元要充分考虑到与别的数字单元的兼容性,比如,nwell到active的间距要彼此一致一样高,这样才能合并在一起,还有sub的contact要放在最小pitch的整数倍上,才可以合并

网友:
数字单元不比模拟高精度单元,所以抗干扰程度比模拟器件强些
版图设计的时候可以随意一些

其他的注意事项参看楼上的同学的

网友:
本人也是新手,数字版图的要求不是很高,模拟版图尽量使要避免的吧???

网友(2012-01-15):
超级努力学习中

网友(2012-08-23):
单元要求没那么高,poly别太长就行

网友(2013-02-01):
回复 网友B:

    数字单元不是比模拟单元对面积的要求更高么?

网友(2021-09-15):
看看数字PR的,你就可以放心的拉线了

网友(2022-06-08):
去问驱蚊器为